xfx的8800gt烧场效应管,电容短路

楼主(2009-12-27):
一块讯景的8800gt 512的显卡,曾经因为供电不足导致场效应管烧毁,就是图上缺的那个,是一个09n03la的管子,其上管同样是一个09n03la,下管是一个06n03la,更换后可以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又烧毁,更换后就没有问题,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烧毁这个09n03la,上下管都没有问题,后来测量发现供电部分左侧的上面三个固态电容的阻值很小,只有1欧左右,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还有就是供电部分的控制芯片是sc2621a,会不会和这个有问题,我测了一下板子后面的许多贴片电容,电阻也都很小,但是烧了管子后更换就可以暂时解决问题,这个很奇怪,怀疑还是sc2621a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有的电容阻值基本上短路呢?

网友:
补充一下,短路的电容拆下来测试过,都是好的

网友:
在线测量电容的电阻很低时正常的
工作电压低 电流大 电阻率必然低的
你把这一项供电的上下MOS和控制芯片都换了吧 可能是相位有偏差造成的老烧同一部件

网友:
我查了下供电管理芯片,sc2621是pwm控制芯片,此外还有个bn-9g的电源芯片,不知道应该更换哪个呢?

网友:
换电源试试,这个卡是外接供电的,核心和显存的供电的上管都是12V的,电源的12V不稳会老烧上管的

网友:
1的数值是正常的
这种卡子  核心阻值很低的  就是这个数值
你仔细 测量下 pwm  的工作 条件
这个与你测量的  电容的没关系

大概有这几部分的问题,:12v  滤波电容容值变小、pwm自身损坏、pwm 的外围电路问题导致工作在非正常条件下、核心电压是多少?

网友:
供电部分特写

网友:
我说一下这种可能
我以前修过主板有相似的情况 老师烧那个管子 但是是一开机就烧 最后查到时 一个2R2 的小电阻有问题换了就好了 不知道你这个和那个情况是不是一样的 或是那个电阻热稳定性有问题
参考一下吧

网友:
从晚上找了些资料

供电方面,除6pin外接电源接头外,显卡采用以BN-9G为核心的双相供电电路为GPU核心供电,并使用SC2612A为核心的单相供电电路为显存供电,配合优质固态电容,保证显卡的稳定工作。

网友:
经过实际测量得知,上面的两个r50x的电感和两个09n03la两个06n03la形成两相供电给cpu核心,由bn-9g控制,电路是从外接电源12v到右边330uf16v电容,再到烧坏的09n03la,经过两个小电容,和两个r50x电感连接再连接左侧的固态电容,供电给gpu核心
下面的电感和两个场管给内存供电,由sc2621a控制。

网友:
晕,找到问题了吗。应该先换个稳定点好点的电源试试。看看管子热吗。最好是把这两项的管子都换点。比较好

网友:
从电源过来的12V不应该这么画线,自己仔细看一下,不过你的研究对大家很有帮助

网友:
我修过几块XFX 9600GSO 和LZ的卡一样的版,而且问题也是 烧同样一个场管09N03 不过我每次更换了同样的型号的09N03后将散热片拆开清理灰尘,一般散热片里的页片都被灰尘棉絮堵了风路,没有反修的情况发生。此卡发热量非常高……排除电源问题的话 屡烧的话就要考虑散热不良。

网友:
是的,这个显卡的温度很高,特别是供电这块,场效应管和电感都挺热的,也可能和高温有关系

网友:
12v不稳定 和散热 都会引起上管烧的 建议换电源 解决散热  好了给回贴 看看

网友:
电源换过,康舒430w和七盟400w电源都试过,一样的问题,散热可能比较大,但是还想不出散热的好办法

网友:
如果是因为发热大烧毁的话可以参照主板CPU供电部分的散片那样,考虑给MOS管加个散热片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等待答案,GPU和显存供电只要对地有1欧都是正常的

网友:
换了所有的管子,暂时好了,测量核心电压是1.16v,供电是12.16v,正常,用furmark软件暴力测试,发现场效应管会很烫手,看来跟散热有关系了

网友:
09n03la有什么功率更大一些的管子可以代替,感觉是功率不够

网友:
应该不是功率不够的问题,讯景的卡做工挺好的。该不会是哪里有漏电吧?电容换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都测试过,容量正常的,只是在满载工作时候,mos管烧的不能摸了,所以怀疑

网友:
场管全都换过了,那个供电管理ic,找不到有卖的,都没有见过,nb-9g

网友:
我说一下这种可能
我以前修过主板有相似的情况 老师烧那个管子 但是是一开机就烧 最后查到时 一个2R2 的小电阻有问题换了就好了 不知道你这个和那个情况是不是一样的 或是那个电阻热稳定性有问题
参考一下吧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是栅极悬空, 感应 电压就可以使其自然导通,当然是一上电就烧管喽
楼主的问题是 可以使用一段时间  才坏

网友:
换完会,用视波器测一下。G极波形是不是稳定。不稳定换多少烧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给mos管都装上了散热片,然后用furmark残酷测试,没有问题了,如果不用散热片,依然会烧,看来还是散热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