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N开不起

楼主(2009-12-27):
一台华硕Z99N开不起来,开关上有3。3V电压,板上有3V和5V电压,,,插外接电源0。0几的电流,按开关好象没有反映电流无变化,我看了看有个IO IT8511TE,焊了一遍没有反映故障依旧。北桥和显卡集成一个桥,无南桥就一个显卡和北桥在一起的桥,这个怎么下手?求助高手分析下或者传我一份图纸,谢谢了。

网友:
是南北桥集成在一起吧。

网友:
难道是显南北桥都集成拉!哥们你查过!开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吗!有跳变不!换个看看!对拉你的是什么型号的桥!修好拉说下!

网友:
顶起这个贴最好楼主发一张照片上来。。

网友:
小声告诉你  前天修过一样的 Z99    症状一样。。。。。换了开关键  OK了
你先看看  先不要想那么复杂

网友:
呵呵,这就是秘密

网友:
你看下休眠开关是否坏了

网友:
在网上下一个8511的PDF资料,看看它的待机电压及信号是否正常~~

楼上说的开机键及休眠键的问题,楼主应该都量过没问题才发帖的吧,不然也太晕了~~

网友:
谢谢楼上兄弟,今特发上图片,开机键换过开关上有电压能变化,休眠键好的,唯一的桥的型号是MCP67MV-A2或者是MCP87MV-A2,字太小不知道是6还是8,一个IO IT8511TE,3M和5M正常,插外接有0。0几的电流,按开关看不出电流有变化,IO加焊了2次,无头绪了。求高人分析IT8511TE工作条件,此机BIOS参不参与开机?望高人指示此机检查步骤,1,2,3步骤,越详细越好。我测好你的指示电压,马上来回贴回答。不修好此机不罢休。顶起等高人。。。。

网友:
其实这个机子没那么复杂 我修过类似的问题   换个 开机芯片看看   只要用心跑电路 你会明白的

网友:
给你个图纸看看 分析一下

网友:
。。。楼主你这机器BIOS是参与开机的,不过是参与待机,如果BIOS得文件不正确IO不会输出VSUS_ON到51120然而就不会有待机的电压。8511TE这个IO好像内部有文件的,上次我修一个ASUS的也是不能开机。。应该这样说是插电就开机然后就保护在按开机键就没反应了。。。我也以为是8511TE坏了换了两个既然一个都不开机,换回去原来的就可以开机但保护!最后是查到因为插电开机以后没有CPU电压。。。所以保护

网友:
换个桥吧     集成的桥  坏的多

网友:
先查mcp67和8511的实时晶振有没起振,哪个没有电压换哪个,都有就再查pw-sw的开机信号到哪里,然后再查所到芯片开机信号的输入输出在按触发开关时有无跳变。

网友:
刷下BIOS,测一下南桥旁边的晶振。有没有波波?都有的话。拆桥重做!!这个桥特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就顺着开机电路查,查到哪个芯片就检测那个芯片。一般就是开机芯片和南桥了。先换两个大件再说吧。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大点。。这种集成的很容易虚焊了。做下BGA看

网友:
这种集成的很容易虚焊了。做下BGA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