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23瓷片电容的耐压是多少伏?(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12-27):
请问223瓷片电容的耐压是多少伏?哪位师傅指导一下啊!!!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1897-1-1.html
(问题已解决)

网友:
看这个体积应该不会超过100V

网友:
瓷片电容的耐压据图报示一般在50-63V。

网友:
这种规格的一般多是63V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几位师傅,请问这个电容用在辅助电源位置耐压不够吧?辅助电源这个位置的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
耐压够得很。如果这个电容的耐压是63V,电路中的这个位置包括脉冲在内的电压不会超过3V。电容器耐压是其实际工作电压的21倍以上。

网友:
这种电容最低也有40V耐压。

网友:
非常感谢张老和午夜梦回的指导!!我学会了。

网友:
用100V的绝对能用,陶片电容一般都会标耐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