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g 插内置无线网卡 无法开机

楼主(2009-12-27):
ACER 4520g 插内置无线网卡,通电后无线网卡等一直亮,无法开机,拔下无线网卡后,可以正常开机!
更换网卡,还不是不行,把原网卡换到别的机器上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换一个就可以了吧

网友:
换什么啊?

网友:
换一个不同芯片的网卡啊

网友:
插个代码卡看能不能跑啊.不兼容吗?

网友:
我晕 ACER 4520G 是自带无线网卡的好不?
还换个网卡!晕倒!有没有懂的啊?

网友:
是不是插槽问题,要么是不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量一下无线网卡槽的各个pin是否正常,供电、信号都要量~~~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无线网卡槽里面短路
我拿下无线网卡 就可以正常使用
插上就不能开机 无线网卡是绝对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