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看图学修

楼主(2009-12-27):
我有一块华硕A8J的板子,也有它的电路图,但是它的电路图我有些不会看,是个新手,不知从哪着手,

网友:
说来话长啊!

网友:
我最近也是一直在看图。上面的符号才看懂一部分。

多看,多记一些英文单词。

网友:
多看看维修基础里面的知识

网友:
搞点维修的资料多看看

网友:
那些单词,缩写词都是比较简单的,要多看就知道了,

网友:
是呀,多看看吧,找找其他的资料就可以了。肯定是有困难呀

网友:
各位都是看点什么样的电子书记啊

网友:
只有自己多记多看,,没有别的办法了

网友:
我有点电子基础。
学了几个月了,到现在也只能看懂一点点。
听高手说要一两年才能看懂
不容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