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50DB热风焊台问题

楼主(2009-12-27):
买来有好几个月了,买的时候是个小姑娘卖的 我问他哪个小红色按钮时干嘛滴  他说是 定温用的
买来后 见里面说明书也 没有介绍,
现在一直都不知道 这个 红色按钮到底是干嘛使得
安泰信850DB
REAL TEMP 这个红色按钮的名字

网友:
REAL TEMP=真实温度

网友:
但那个按钮 起什么作用 我用疯抢的时候  按一下 感觉和不按 没什么区别  温度显示那 也有温度显示

网友:
不按时候显示的是调整的温度,可看到加热的指示灯在不停闪,是在加热。你把温度调低,再按一下这钮就能看到温度是一点点地下降。风量调到最小比较明显。楼上已经说明白了。

网友:
请问楼主850DB用起来如何?

多少银子进的?

网友:
不按时候显示的是调整的温度,可看到加热的指示灯在不停闪,是在加热。你把温度调低,再按一下这钮就能看到温度是一点点地下降。风量调到最小比较明显。楼上已经说明白了。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  按没按 感觉那个温度好像么啥变化   我调温度 那个字就变

网友:
意思就是显示当前温度,这个当前温度和你设定的温度开始时有一定距离,当达到恒温后按不按都没啥区别了,因为温度已经一样了,2楼4楼其实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楼主没仔细看清

网友:
其实就是个切换的按钮,由于显示温度的显示屏就一个,在你没按下去之前显示的是你希望的温度.你调节了数字就会变动,比如你调到350度,但机子不会马上升到350度,加热需要时间,那么你等了一会想知道到底到了没,就按下那按钮,显示屏就会显示机子现在实际的温度,也许150度,那么你就要接着等一下.

用过空调吗?其实和空调的遥控一回事,一个是设定的温度,一个是现在实际的温度,用一个屏幕显示,用个按钮来回切换

网友:
o原来如此 多谢楼上的比喻 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