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针板代码跑41

楼主(2009-12-27):
一主板478针的,代码跑41,换过内存,不行

网友:
41最常规的处理方法是刷BIOS

网友:
跑41,内存或BIOS得问题

网友:
CMOS电池座松动有可能

网友:
换IO
拆掉串口芯片

网友:
刷BIOS了 ,41一般都是了

网友:
一般情况刷bios就可以好了,如果不行那再换个io吧

网友:
找到主板型号重新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