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维修的ACER AS4920G笔记本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09-12-27):
如需要此机图纸,请看本人的前贴: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6828&highlight=,之前好多人说要看维修过程,现在我把维修过程从QQ空间转过来,写得不对的,请指正!

         哥们阿蛋的一台AS4920G本本,原来故障是进水后不开机,早前就听他说此机在江苏修过,修不好,然后发到上海,也没结果,想过换板,但用此板跟人家作交换,发过去人家看过后不肯交换,因为修得太烂了。。。最后说发来给我修修试试吧。。呵呵。。经过几天的等待,本本到了。。。

         拆机检查,多个FFC排线接头损坏。排线也不见了,板上焊了条线到PWRCN1的8脚用来作开机。。。板上多处腐蚀。。。随便拍个图看下。。

          EC和一堆供电管已经更换过。。经过检查,EC脚连锡,虚焊均有。。。

             南桥已经更换过。。。。看样子是土炮做的桥,因为背面比较黄,很脏。。PCB已经变形。。

            北桥旁边不知道为什么也给修了下。。。。PCB已经很黄,零件空缺较多,对照电路图,没有发现掉件。可喜可贺。。。。。。

               还有更多动过的地方。不一一列举。。。

                先清理主板,EC拆下来重新清理纠正脚位后焊好,用洗板水把各修过的地方腐蚀的地方清洗一遍,烤干。。。打各主要供电阻值,没有发现明显短路的地方,上电试机,5V3V均正常,待机0.03A。也算正常吧。。。试着加电,没反应。量PWRCN1的8脚有3V电压,把PWRCN1的8脚的连线接地,再量电压变为0V。。

               检查BIOS芯片U32的8脚供电3D3V_AUX_S5正常,打U32的1脚2脚5脚6脚均有正常波形。。。。。

                  呵呵。看来要查EC或南桥的问题了,找来EC开机部分电路如下图:

                    由上图可知,要正常开机的话,EC的64脚95脚119脚等等信号必须正常,正常情况下,按下开机键,EC的95脚KBC_PWRBTN#应为低电平,EC接到此信号后,从119脚输出PMPWRBTN#低电平信号给南桥,南桥再返回PM_SLP_S3#到EC的64脚,然后EC输出各种电压控制信号才能开机。。。。。

                  经过测量,发现EC的95脚KBC_PWRBTN#和119脚PMPWRBTN#信号均有正常的跳变,而64脚的PM_SLP_S3#一直为高电平,不会跳变,呵呵。。南桥损坏。。。

                  装上一测试版南桥82801HBM如下图:

                    上电,开机正常,电流跳变正常,显示正常.。。如下图:

                真烦。。提示资源冲突!按F1以后,进系统一切正常。。但每次开机或重启,都会挡在此画面,进BIOS查看,并没有像台式机那样发现可以改的选项,考虑到此南桥是测试桥,非全新,而进系统后其他设备也工作正常,果断更换南桥以后,不再报错,此机已修复!

           究其原因,此机并不是什么复杂问题,为什么几次维修都没修好?可能是客户没找对地方,第一个师傅应该对本本不专业。。搞得乱七八糟,后几任师傅看到这么烂。。。懒得搞吧?

为何。 + 1 专业 班子,当我师傅就好了00

网友(点评):
看你用户名,该是纬创出去的吧!自家的板子还是轻车熟路啊!

网友:
思路超清晰,学习了!
要是我看到修得这样子的主板,也没什么心情去弄了!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最后的一张图跟我上回修的一个S52的一样,亮了后报一堆错.跟你这个故障一样

网友:
楼主的理论知识很高呀.能跟楼主学习就好了

网友:
楼主的理论相当的到位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
我晕,搞成这样,要是我看都不看就不修了,

网友:
努力学习,向高手看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真有耐心,学习,看来修本本很需要耐心和细心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 思路清晰,, 在板子变形严重的情况下还两次更换南桥,是用什么纠正了板子变形?如果是我 可能用测试的 正常开机就不想再换,以免不亮了

网友:
信心很重要!楼主很细心,不知道能收多少!现在发现就算修好这种机,也收不了多少啊!付出的时间和收入不成正比!

网友:
此机收了600元.....朋友发来时就说了,修好给你600元!

网友(2010-01-28):
回复 网友A:

这么强大的理论原来是伟哥啊,这么烂的板这机子值600不!友仔免费算了好不

网友(2010-03-02):
楼主厉害碰到这样的机器都懒得看了 看来修本子还是要耐心加细心啊

网友:
看来修笔记本主板,理论上的思路要很清晰才得行。

网友(2010-04-30):
“量PWRCN1的8脚有3V电压,把PWRCN1的8脚的连线接地,再量电压变为0V。。”这里楼主的意图是什么?这个第八脚是什么信号?小弟新手

网友:
有一次碰到一个七喜A30报系统配置数据升级错误,换南桥没好,倒是刷BIOS好了。

网友(2010-09-24):
KBC_PWRBTN#  PMPWRBTN#  PM_SLP_S3#这几个信号你怎么知道是什么意思,高手呀

网友(2012-03-27):
理论扎实,实践过硬,虽然过程有些地方不明白,但还是要顶

网友(2012-10-10):
说实话其实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不过楼主说的从119脚输出PMPWRBTN#低电平信号给南桥,南桥再返回PM_SLP_S3#到EC的64脚,这句话有点不对吧。应该是抬高的信号。怎么会是低电平信号给南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