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移动硬盘用不了啦!!!

楼主(2009-12-27):
我的移动硬盘原来有3个区,最近用变成了一个区打开还提示说要格式化,开始没舍得格式化。就用光盘维护系统扫描了一下,后来发现连原来的一个盘都认不到了,每次都提示可以用了,可是打开我的电脑还是一个盘都没认到。。郁闷啊!!!不知道还能不能修好?该有什么修啊?那位修硬盘高手告诉我该怎么办?用什么软件传一个上来,,,,谢谢!!!!!!

网友:
分区表坏
可以先用一些第三方软件扫描一下看能否找会分区
想易我分区,DISKGEN,EASYRECOVERY等

如果不行,就只有用WINHEX来分析并手动恢复

切记,不管用什么方法,先不要再原盘上做写操作!!

网友:
软件到处都有,本论坛也有,关键是技术问题不是第一次就能掌握的。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硬盘如果是2.5寸的建议用转接卡转接在主板的并口上用DM(万能硬盘分区格式化程序)重新分区格式化试一下。

网友:
错误的方法
恢复数据的操作一般不在原盘上操作,更别说重新分区格式化了。那只会使问题问题更加复杂

网友:
重新分区,可解决!!

网友:
版主说的是,我忘记硬盘上的数据是否要保留这点了,谢谢提醒

网友:
用转接卡试试是不是移动硬盘盒的问题?

网友:
LZ修好了没有?说说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