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见过ibm a22m 风扇供电问题吗

楼主(2009-12-27):
本帖最后由 锋行
笔记本
于 2009-12-27 13:13 编辑
刚接到一台ibm a22m 风扇不转 风扇没坏 没供电 换了那个插屏线的小板也不行 高手们帮忙支支招
笔记本

网友:
你直接将风扇的供电脚给挑出来啊
这样就可以断掉和主板上的线路
再飞线去5B供电的地方
光驱接口和硬盘供电的地方
用USB的应该是5M的供电
不好
风扇待机就会转
最好是接硬盘的供电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 已经搞定 是插屏线的那个小板腐蚀了 断线 一开始没看出来 呵呵 飞线之后就ok了 像你说的我也试了 还是报错 ibm的好像就得修 好像带什么反馈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