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外挂光驱重启 已修复

楼主(2009-12-27):
一台国外P3机器           外挂USB光驱不能用
  但是我试了U盘和鼠标可以用 也不死机重启
     起初怀疑南桥虚汗了
             既然U盘和鼠标可以用证明南桥是好的只是虚汗
  加焊南桥试机故障依旧  还是死机重启
         理论上USB的工作条件已经具备
  但是还是查了一下      条件满足   供电5V   对地打总线阻止正常  48M时钟正常   -RST也有
         现在就不知道怎么修了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思路来了啊
    原来是P4以前的机器一般用个限流8脚IC 来控制USB的   来保护南桥
                 我先应该是功率大的带不起
         小功率的能带起
           跑5V掉路
  直接找到了IC
   直接短接IC的输入端和输出端
           装机试机OK了
也不重启了
  看样子高维修要考虑全面啊
   免得走弯路
           把南桥焊了  就是走了弯路
   希望朋友们看了  少走弯路

网友:
能有应该不是虚焊吧。

网友:
能用U盘,说明南桥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