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教程2:灯光,卡,按键,原理及维修

楼主(2009-12-27):
灯光线路,由灯控IC和灯片(灯)组成!如无灯光1:首先查灯是否损坏,正极与灯控IC第八脚是否接通,负极是否接地(不同的机设计不同,此图只供参考)2:灯控IC第10脚是否有3V左右供电,如无则可能断线或电源IC损坏,第三脚是否有控制电压过来(要在灯亮的时候才会有电压)3:第七和第九脚的升压线圈是否有升压,线圈是否损坏。4:第八脚是否有电压输出,如果供电和控制及升压都正常还是没有输出则灯控IC损坏(在拆了灯的情况下)

网友:
卡的原理也差不多,必须要有供电和接地两个脚,如不认卡1:首先测各脚对地阻值,空脚无阻值,有些机设计跟供电脚接在一起。2:开机瞬间测各脚,是否有跳变电压,供电脚是由电源IC输送过来的,主要查是否有断线,或是限流电阻是否损坏,或电源IC是否损坏,3:卡数据时钟复位脚,根据不同的手机设计不同,有的是由电源IC输出,有的是由CPU输出,如无则有可能断线或电源(或CPU)有损坏!4:有时钟数据复位,仍不认卡,有可能CPU损坏或程序错乱导致!

网友:
据图所示,随便按下一个按键就会有一条红线跟一条黑线接通,然后传到CPU产生相应的反应!当然这传到CPU之间,有些机会设计键盘IC,有些机只是简单的电阻相连接,别外有些机还会在红色线接上一个对地的电容电阻之类的零件。当其中任何一条线断线了不能通到CPU了,那与此条线相连接的所有按键将会失效!1:如果一台机只是某一个按键失灵,那基本上只是个人问题,把按键清洗一下一般就OK了,如果是有一组按键(如123键失效)则很有可能是断线了,可通过测量对地阻值来判断,如有阻值那可能是此线相应的接地电容漏电导致按键失效!2:全部按键失效,有可能是某个按键被按下了(短路了)导致CPU 一直在识别此按键操作而对其它按键操作置之不理!3:一部分按键失灵无规则分布,或按1出2,按2出8等怪异情况,多数为键盘IC损坏,或CPU损坏,或键盘板发霉漏电导致!

网友:
这些东西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