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屏线问题

楼主(2009-12-27):
asus a6tc跟a6jc的屏线能通用吗

网友:
试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
会不会烧屏啊

网友:
试过跟显卡有问题已样的显六个画面 外接没问题 别人说是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A6的屏線都是共通的
有的型號A3也適用

网友:
只要供电线没接到信号线就没事

网友:
看看线序对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