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手机的工具和仪器

楼主(2009-12-27):
常用工具:
   a、螺丝刀:拆卸手机外壳用质量较好的T5、T6、T7、一字型、十字形等或专用其它形状螺丝刀,也可购置成套的螺丝刀;好的镊子一把10元左右;
   b、镊 子:性能较好的直把或弯把镊子,最少2把,好的镊子10—15元;
   c、植锡板:带用种型号芯片的A、B型多用植锡板,一般价位10元一套;
   d、助焊剂:弱酸性对电路板腐蚀性较小的的助焊剂,如:较好的焊宝,或自制70%松香和30%天那水混合的松香水。一小盒焊宝5元;
   e、天那水:不含苯的天那水,用于用于清洗主板和元件,5升一桶40元左右,2升20元左右;
   f、脱脂棉:用于擦洗主板和芯片,一包5元;
   g、锡浆膏:用于芯片的植锡,一般8元左右;
   h、吸锡带:用于吸收引脚较近上多余的焊锡,防止短路;一般2元;
   i、固定台:用于固定主板,便于拆卸和安装芯片,一般8元左右;
   j、绿  油:用于芯片掉点飞线时绝缘;一般8元;
   k、绝缘线:选线径较细的绝缘铜线,用于断线的飞线;一般2元;
   l、手术刀:医院做手术用的手术刀,用于刮绝缘层和切割飞线,一般3元;
   m、焊锡丝:选用含锡量高带用松香的空心焊丝;一般4元;
   n、标签纸:用于张贴手机外壳,记录顾客姓名和故障的内容,一般1元;
   o、玻璃瓶:通常选用一个装天那水、一个装松香水、与一个放用过的棉球等废物的玻璃水杯用胶带缠在一起,一来美观好看,二来不容易倒,不会使天那水流失;或选用专用密封带吸管的天那水瓶;玻璃瓶2元,专用天那水瓶5元;
   p、双面胶:用于粘贴固定屏面等可以用业余时间去那学习元器件;一般1元;
   q、刷  子:用于刷洗电路板和元器件;一般1元;
   r、剪口钳:用于剪断元件引脚和导线;一般5元;
        以上工具购置齐全,价格约150元左右;

常用仪器:
   a)热风枪:选用带有自动调温和恒温功能的热风枪(有的带有吹焊各种元件的档位),不致于吹坏电路板和元件,并且节能,延长使用寿命,价位300—400元;
   b)电烙铁:选用自动恒温功能的电烙铁,不会损坏元件和电路板,价位60—100元;
   c)示波器:选用20M双踪进口显示管,显示清晰和使用寿命长,一般1200元左右(国产显示管900元左右);
   d)频率计:1G到2G的均可,主要用来测试13M和32.768Kz的精度,价位170元左右;
   e)维修电源:选15V、1A带有保护功能的,或带有测试场强功能的,价位40—80元;
   f)万用表:最好指针式、数字式各备一块;选用性能较好的带有自动断电功能,价位30—60元;
   g)放大灯:一般用于照明和查看较小元件;价位30元左右;
   h)超声波清洗仪:彻底清洗主板和被腐蚀的元件,价位150元左右;
   i)频谱仪:测试手机接收发射信号,价位较高一般3000—4000元,一般维修店主要用示波器,不用频谱仪;
   j)拆机软件维修仪:用于可以拆机写资料的手机,如:普通1024价位2800元左右,JT1024(UP2007)为3400元左右;较小的维修门店暂不需要。
   k)免拆机软件维修仪:用于可以免拆机写资料的手机,如:普通型智多星1500元左右;豪华型2000元左右;较小的维修门店暂不需要。
   l)电 脑:一般配置即可,用于下载软件资料、歌曲、mp3、mP4、写软件使用,价位2500元左右,较小的维修门店暂不需要。
以上检修仪器购置齐全,约8000—9000元左右(适应于规模较大可以容纳10来名维修师傅);但一般较小维修门店不需要频谱仪和软件,需要投资2000元左右

网友:
像是教课书一样的全面~~

网友:
拽啊  不错哦。比较专业

网友:
远远不够,单软件维修仪 JAF HWK SETOOL  索爱王  CR....  SPT  软件全部搞定都不止在这个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