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E,待机0.01不触发

楼主(2009-12-27):
R50E 待机0.01不触发
待机0.01 ,拆机,发现机器内部电源部分的芯片都动过了,而且焊油很多,没法,第一件事就是清理这些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空焊的,没有空焊的,心想上家维修的还挺仔细的,插上电源,待机0.01,测量无3M 5M电压输出,测1631的工作条件,测主供电正常,VL5V也有输出,28脚有1.06V的电压,测9脚无电压,很明显是芯片保护,仔细一看芯片,不对啊怎么是MAX1632,查图纸点位图,都是MAX1631,更换1631后,还是待机0.01.但是有时能看到待机0.05降到0.01,说明芯片还是在保护,测芯片的V+脚上拉电阻,10欧的电阻变成144欧。更换完,上电还是一样。头痛啊,这个机器故障还挺怪。不想多查了,换吧,把MOS管全部更换了。上电还是一样。于是把7,28脚挑起,9脚电压有了,说明芯片是好的,问题还是出在负载上面,焊回去以后,把3V 5V 的滤波电容全部更换了,上电还是一样,先拔3.3V的二极管,测没发现什么问题,等去拔5V的二极管时发现有点不对啊,正极怎么接地了呢,对比好板,这个二极管装反了,可能是上家做的手脚,没多想从料板上拆一个装上,上电,一缕清烟,一看VDD15的二极管烧了,拆了,量对地阻值正常啊,只有装反才可烧啊,从料板上拆一个装上,待机0.03,待机正常了,触发上电0.30掉电,说明主板现在供电正常了,装CPU 内存,开机跑码正常亮机,装机测试OK
   以后接到别人修过的机器,一定要仔细看,仔细看,切记!!!

网友:
1631 这一块都被楼主拆了个光,精神可加!我顶你一下!

网友:
楼上的兄弟,原来修过一个电容滤波不干净,导致保护

网友:
本人也修了一片加人修过的SONY的老本本,是被别人拆了南桥的晶振,后来把晶振装上一切OK。

网友:
昨天又接一个,HP520的机器,把北桥下的L3拿掉了,把C83拿掉上成电感了,这个机器还没搞定呢,不知道在那儿还有玄机啊

网友:
是不是TB62501的问题,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上的兄弟我的机器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