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土炮BGA

楼主(2009-12-27):
近日完成了土炮的制作,下面用加热砖,上面准备用我的852D+(下一步换个大功率的热风枪)试了一下,拆了个北桥,还不错,不过温度设定方面还要进一步调整,先传几张图片上来,大家看看,中间那个是红外发热砖高度调整座,从一个放映幻灯片的机器里拆出来的,通过旋转那个白色的转盘,就可以上下移动,大约有三到四厘米左右,那个热风枪的升降架也是幻灯片机器上的,外壳是用另一个机器的,刚好能用.

网友:
不知好用吗

网友:
只有一个发热砖是不是预热的面积太小了一点?
另外问一下:只有下预热,怎么会用两个温控表?这个温控表的控制准确吗?

网友:
帮顶一下,楼主用的温控器应该可以控制温度在1度的精度以内的。

网友:
我是新手对这个目前还不懂纯粹顶下。

网友:
下面预热可以用红外管吗?

网友:
其实我也一直想做个土炮,LZ可以加下我Q吗291989719

网友:
下面温度可以变吗,幅度在多少

网友:
只要可以正板预热,一般板子就不会变形,LZ感觉下面的发热陶瓷面积有点小

网友:
不够土,不够土哦!看了看以前的(包括你的),基本都是仿制厂家的,简化一下,要我来搞可能还要土,不和厂家的一样!
反正BAG机不是移动设备,做笨重点也没有关系。

网友:
谢谢大家关心,呵,这个发热砖确实是小了点120X120MM的,下次换三个240X60的,精度可以控制在1度以内的,宝之山的853A发热面积也就是这样大啊.二个温控,一个是控制加热砖的,一个用来测芯片表面的温度.至于砖的温度嘛,可 以到红外砖的标定温度啊.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和型号的温控器?能不能给个链接看看。或者私聊也可以,QQ449284336

网友:
XMTD608,不贵,65块

网友:
自制BGA省了不少成本,适合一般小店

网友:
预热面积小了点哦!!我也做了个,但没你那个温控表。

网友:
就是买不到底下发热的东西啊?

网友:
用起来如何呀

网友:
实际不止一度,一度是指温控的灵活度,不是实际的发热板的温度灵敏度.就是与设定值相差一度了就会跳,实际还是偏高的,比如你设200度,温控测到有200度了,就把发热砖的电源关了(继电器跳了),到了199度就把继电器导通,进行加热.但由于发热砖的发热滞后性,可能会达到210度都不止,所以比较难控制的,这要实际操作了才能知道,还没有用几次,感觉如果要把温度控制在200度,应该设定温度为185到190左右.

网友:
虽然不懂吧 但看的出 楼主很用心  支持一下  在顶一下  努力吧  面包会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就有啊,二十多块钱一个,不带热电偶的,带热电偶的贵一些,可能要三十多一个.

网友:
好东西,只要实用就行了.自己做这东东不错.能不能把你制作过程中所用到的配件全部发一张表上来看看啊

网友:
楼主这种温控是控不了热风的,波动很大

网友:
是的,有个用来测温,作参考用,另一个用来控制红外发热砖,热风由风枪调整,

网友:
看了一下图片,楼主用的发热砖好像没有内置热电偶,用的外置的电偶吧?

网友:
是的,外置的方便一些吧,要调整位置的话灵活点.

网友:
想买个亚特克PC410的温控器,但是网上真假难辨,价格也有很大的差距,我看中一个带通讯的600元,有10条曲线8段升降温,不知道这个价格能否买到真的PC410?请知道的前辈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
真是不来不知道~来了才知道什么强人都有
我这地方连个风枪都搞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