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冷的电源

楼主(2009-12-27):
长城液晶电源!夏天用很正常!天气一冷就出问题了!通220V电要等很久才会亮工作灯!才有12V输出工作正常!越冷等的时间越长!加热就很快进入工作!可不能准确那个元件出了问题!有这方面经验的大哥来帮个忙!谢!!

网友:
电容问题多。先把那400V的电容换了。

网友:
我自己的显示器就是这个病,换掉所有的电容,就好

网友:
联想有好一批台式机板子会出这种问题,加电不亮,内部通报上说是刷新BIOS能解决,北方出问题的多.
具体型号想不起来了.

网友:
初级的芯片供电滤波电容失效了  多是50V10UF-47UF。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换没换别的电源试一下呀,可能是显示器电路板有问题吧?!

网友:
电容问题哦
主板也有类似故障

网友:
是电源上的问题!显示器好的!换个电源就正常!还没准备好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5楼的说得对
还有可能是 初级的开关管供电保险电阻有问题了 查查看我以前遇到过要等一哈哈才来电
但是你说是温度低才这样 你有没有试过 先把他预热 在开效果如何 ?

网友:
预热了一通电正常!没虚焊!!

网友:
把电源IC供电的那个小电容换掉,一般都是耐压50V的小电解

网友:
不加负载(空载)时也是这样的话,就按楼上郑版(正版?)说的,把那个电容换掉

网友:
建议冷态时用电烙铁各个元件加热,查出问题元件更换即可。

网友:
把所有电解电容换了还是如此!真不知还有那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启动电阻变值的问题,一般是几百K的,有一头连着400V的正极,查一下吧。

网友:
有时候,这种软故障很难修。往往是第二天早晨开不了机,怀疑天冷吧,把经过折腾开了机的电源放在冰箱里降到零度以下,仍然能开机。说明与天冷无关。把所有大大小小电容统统换了仍然不行。

网友:
就是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
如大电容有300V电压换开关管

网友:
用了一个美女作头像的楼主啊~~~~
提示一个:
零件不多
又不是十分紧密
要灵活运用自己手头的工具~~~~
风枪甚至吹头发的吹风筒都可以用用
没有小口风口,用厚纸片卷一个总会吧~~~~

修东西,不但要有扎实的基础,丰富的经验,也要有灵活的头脑

网友:
一般是电容问题,你那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多,你看看那个电容鼓起来就是的,多在光偶旁边,

网友:
今天我们刚换了400 多台17寸的长城显示器!就是低温不加电!厂家过来人帮忙一块全换了显示器!这个是显示器的批量问题!可以要求更换的!

网友:
忘记说啦 我们那个是新的内置电源的! 这个你一打长城客服他们会告诉你是什么问题的啦!

网友:
我也试过这样的一个电源,就是电源驱动ic的电源脚滤波电容容量变少了而导致。换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