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就翁翁叫的长城电源

楼主(2009-12-27):
接上220V电就翁翁叫的长城电源!!在黑暗的工作室也看不到漏电!就是翁翁叫!听不出准确位置!有可能发出这声音的地方大家来给个意见!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有问题吧,试试用什么压一下变压器

网友:
试过用螺丝刀直接放耳边听!正个电路板上都响!郁闷!!!!!

网友:
开关变压器响

网友:
漏电你还会看到??
这其实也不是漏电,是变压器在响,,

网友:
如果漏电在黑暗的工作室是可以看到的!变压器响很难听出是那个响!有这方面经验的介绍下!谢谢!!

网友:
是变压器的高频磁振声

网友:
一般是变压器在响

网友:
是风扇缺油发出的响声吧

网友:
换过所有变压器!都是响!两个同行号的都一样!我看是长城的问题!不修了!出厂问题!

网友:
大电容,主变,开关管

网友:
一般都是变压器发出来的

网友(2010-04-11):
哈哈,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而且我现在修的也跟楼主的一模样,不过我在+5VUSB上接个灯泡以后就不响了,但是灯泡有闪烁,输出不稳定,光隅换过了,其他原因正查找中……

网友:
最常见的就是风扇和变压器,最有可能的是变压器。

网友:
查看对管旁的两个小电解电容容量是否平衡,必要时整对小电容一起更换,有吱吱的高频声也不一定就是主变压器本身,高压滤波电容容量不均、均压电阻阻值不均和功率三极管对管的驱动电路不平衡都可导致变压器发出响声

网友:
PFC电感共振。这是所有的被动式PFC的特点。把PFC电感(图示右边最大的那个变压器模样的东东)拿掉,将接插座短接,之后你再听听还有没有响声。

网友:
我的欣东林电源的上盖子上也有一个多出来的这种变压器!有点碍事 没大用的话想把它拔了!这种2个头的变压器有什么用?

网友:
電源裡有一個大的兩個小的變壓器,一般是哪一個出問題的情況多一點呢??

网友:
16楼正解
PFC电感共振。这是所有的被动式PFC的特点。把PFC电感(图示右边最大的那个变压器模样的东东)拿掉,将接插座短接,之后你再听听还有没有响声。

网友:
太有才了,这风扇都能想到,LZ怎么没想到呢。呵呵。 9# 学飞的丑鸭

网友:
我只听过滋滋滋的高频声。嗡嗡声除了风扇外就没听过了。

网友:
电源滤波用的

网友:
我也试过变压器全换了也不行的,到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搞。最头痛就这样了。

网友:
是不是风扇的问题哦

网友:
PFC去掉直接短接试试。呵呵

网友(2010-05-30):
15楼正解,正在修一个航嘉电源,什么电压都对,但就是有高频叫,按15楼的方法搞定。哈哈

网友:
开关电源震荡频率低了 查一下反馈回路 取样回路 不行接一个可调电阻在稳压电路调调

网友:
主要是辅助开关电源的开关变压器在响。从图上看,此机辅助电源使用了电源芯片,不知用的是TOP243P还是用的TNY265P,请仔细检查1、4脚的电容。

网友:
我也有个长城电源是这故障,查不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
同上意见,开关变压器,电容,电感!

网友:
典型的震荡频率偏移,重点检查震荡电路

网友:
我的欣东林电源的上盖子上也有一个多出来的这种变压器!有点碍事 没大用的话想把它拔了!这种2个头的变压器有什么用?
引用 网友A:
回17楼,那不是变压器吧,那东西是用来滤波的。

网友:
出现响声,有好多情况因为电容变质引起的,不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查待机电源所有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