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用IT8511TE带不带程序

楼主(2009-12-27):
华硕笔记本用IT8511TE带不带程序?换过的说一下。

网友:
换过几片新的,一换就好,你说有没有呢?

网友:
沒有的
8510.8511.8512都不帶程序
你可以安心更換

网友:
这个IO不带程序,发全新的即可

网友:
我也是换过类是ASUS的。都是用全新的 不带程序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我的936漏电,导致EC损坏,定了全新的芯片了。也提醒大家注意烙铁漏电,我这个936漏电不是936坏了,而是我的电源插板串电导致的,用电笔测了一下烙铁头,竟然有交流电,难怪焊一个芯片烧一个芯片。换了一个插线板就没有了。我的总线没有接地,不然也不会这样,  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妥善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