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12V负载就保护!!

楼主(2009-12-27):
航嘉电源!12V负载就保护!!空载正常!量各电压输出正常!应该检查那部分!??
电源

网友:
大电容换换

网友:
航嘉电源的大电容上面的塑料片鼓起,电容应该没问题,LZ的型号与我刚修的一块一样,我的是带负载能力差,更换KA7500 12脚的供电电容与KA431后正常。

网友:
再不行的话更换与13009相接的50V 1UF电解电容。

网友:
呵呵,看上去大电容真像鼓了,不知实际是不是

网友:
应该是大电容的问题!换了再把像虚焊的都加焊!!问题解决了!请请大家!!!

网友:
看了好像是这样的啊

网友:
小小学
好像也没分清是电容还是虚焊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大电容的原因,如果是虚焊应该是有时能点这有时点不亮了,而不会像楼主所说,空载可以点这,上负载就不行

网友:
把紫5V的滤波电容找一下,好像是50V47的电容

网友:
应该是大电容的问题!换了再把像虚焊的都加焊!

网友:
可能会是12V滤波电容的问题,请楼主查一下。

网友:
应该是大电容的问题!换了再把像虚焊的都加焊!!问题解决了!请请大家!!!好了!在用!没事了!!

网友:
应该是大电容的问题,换了试下,应该可以

网友:
高手真多!全部电容换了再说,大小通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