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进水不开机,现象下描述

楼主(2009-12-27):
别人已经处理过了,看不具体浸液的地方,单板 加电 电流0.90-0.2-0.9  ,cpu  显卡有温度

有经验的给个思路

网友:
多数为断有地方断线引起的,或桥里面发霉了.

网友:
难呀,穷人+新手 ,没有图纸,我是没得研究了

网友:
楼主如果没图纸,拿就用一个放大镜进行查找,进液的主板,大部分有断线的地方,仔细查找一遍~~~

网友:
现在是按键开机,电流到0.89,长安键也你能关机,怀疑显卡坏了,X1300的

网友:
应该是还有腐蚀的地方
认真瞄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