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 停在LOG画面不动

楼主(2009-12-27):
联想旭日150 停在LOG画面不动,南桥换了,BOIS刷过了,数码卡显示F3,请问各位兄弟,这是啥问题???
联想

网友:
BOIS也刷过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不?

网友:
通病,CPU供电芯片加焊一把。

网友:
是啊,加焊3205啊

网友:
是死机还是假死。死机加焊3205看下。我自己的T40有时候关机不把USB设备拿掉,第二次开机如果不接这个USB设备开机就停在LOGO画面。大概要等20分钟左右,自己就进系统了。

网友:
把CPU核心IC吹下来再装一次。

网友:
会不会是其他外设的原因,,,吧其他外设拿掉先,裸板测试一下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我有遇见过,你是不是 上了两条内存啊。取一条内存就正常的

网友:
先按通病修哦

网友:
确定南桥焊盘没问题,一般是南桥第一脚那断开

网友:
多半是3205虚焊,主要是它在CPU几扇旁

网友:
3205虚了吧

网友:
3205很可能啊,楼主修好上来报个高

网友:
3205虚焊,老毛病

网友:
加焊3205 不行的话,换个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