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P4X266A开机跑85

楼主(2009-12-27):
顶星TM-P4X266A主板,开机跑85 ,各个测试点电压如下:CPU到南桥 1.47V   参考电压  0.98V   核心电压 1.47V    时钟 042V   复位1.47V  PG  1.50V
SLP  1.47V      内存主供电2.55V   2.5V供电正常  内存时钟1.37V  系统总线3.03V       AGP显卡  +3.3V正常  时钟1.7V   VDDQ工作电压3.38V   +5V供电正常  黄线12V无电压    复位无电压   +3.3V无电压    PCI插槽  -12V正常 时钟1.69V    +12V正常   复位3.94V    +5V和+3.3V正常   CMOS电池3.03V   复位跳线3.39V   待机电压3.3V  ,开机跑85 95不知道什么原因,AGP12V电压没有,跑线找不到,复位和时钟测量也没有,现在怎么修

网友:
AGP没供电那就修吧,直接飞跟12V就行。
供电都没有,时钟和复位当然不会有了~~

网友:
AGP 电压,复位,时钟现在都正常了,但还是跑85.

网友:
跑85无显?建议先刷BIOS ,不行 再查PS/2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