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梅捷的RT9603 怪问题

楼主(2009-12-27):
手头上一张梅捷的SY-AMN5G 主板,现象是没有复位,断电长时间后测试Q1 Q2 正常,内存供电正常,  但只要一接上12V供接口,开机与Q1 Q2连接的RT9603 的第7脚与第8脚通路(无阻值)而Q2的三个脚也出现击穿一下,无阻值了,需要放电十分钟后才有阻值。CPU供电使用的IC是RT9245A 已换过,Q1 Q2上下场管全换了一批,RT9603换了,结果都是一样。只要一通电,RT9603的第七脚与八脚必定通路(无阻值)。测量RT9603 第1脚与第4有12V及11V的供电输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有没有高手搞过这类主板或碰到这类现象的,我实在找不到原因了

网友:
先测全版有无短路。
特别是VCORE部分。
仔细观察芯片附近阻容元件有无掉间或损坏

网友:
各大件的电压有没有哦 ? 你说没阻值怎么又是没有复位 ?
能知道没有复位应该不是那种闪断了吧

网友:
各大电压正常,桥的3。3V 5V 1。5V 都测出来,内存的5V 3V 2。6V 应也正常,
无阻是指: 万能表黑针和红针分别在D极和S极测量报警,表的黑针对着G极,红针对D极和S极都报警,阻值都为零就是没有阻值!

网友:
拆下来测下没有

网友:
VCORE供电到底有没有

网友:
VCORE供电到底没有

网友:
每一个管都拆下来测量了,都是正常的,CPU主供电没有

网友:
CPU 无供电 就 把它修出来   查RT9245A 工作条件  VID组合 是否正常 . EN信号. VCC    .
PDF 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