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 是怎么定位坏内存的,高手请进?

楼主(2009-12-27):
RST 是一个很好用的软件,但看了教程,还是不懂,比如8位8片装单面的256M我已经理解,并搞好,但双面16片装512用RST也一样的介面,怎么定位我看双面的出错的内存,希望高手帮解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帮你顶顶!!!

网友:
扣除引导用的母条容量后,将余下被测条的容量平分,上一半是第一面,下一半是第二面。

网友:
第一面还没搞清楚,第二面从右往左数(金手指对着自己)。昨晚上搞好一条万紫千红512的,开始数反了,换了二次。

网友:
方向不会查啊?从哪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