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主板 整个主板电压 忽高忽低

楼主(2009-12-27):
我今天修一块主板915的主板  什么牌子不知道  拿过来上电一测 诊断卡的-12V电压 的灯  一闪一闪的   一测电压  晕 全部不正常  忽高忽低
   一想把CPU拿下来看看把  一看正常的了  想也没想 告诉客户  CPU 挂了  换把  客户说想想  我吃饭回来没事换个U 测测把  一点   哭   和上客户U 的情况一样   各位高手有知道的吗   帮忙解决下

网友:
电源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表是好的吗?先确定表和电源。
从没见过上点后电压乱闪的。
如LZ修好请发维修过程上来。~~

网友:
主板上肯定有虚焊的元件,,,LZ可以试试按压南北桥,看看会不会闪呢?  对了  LZ空板测试最好了!

网友:
  电源  表 都是好的   主板不加CPU测是所有电压正常  加上CPU  就不正常了  没有虚焊的原件    配件也都是好的

网友:
你的电源是好的吗?
ATX坐接触不好也会这样的

网友:
我说了 电源好的  就是主板的问题   我都测了N次   要是配件有问题 我就没必要发帖子了  还有就是加上CPU 电压才会不正常

网友:
先打值  然后吧串口芯片拆下来 再试试

网友:
重点查u座和北桥。遇到过一次478的板子这毛病,客户没修就拿走了

网友:
问题可能出在U座 电源IC 或是桥少了一组电压

网友:
只是CPU供电电压还是全部电压啊?
虚焊的多

网友:
有可能是U坐2了

网友:
我也怀疑是U座的事  但是 拿带灯测试座测了  正常  是上上CPU 所有供电都不正常

网友:
等待LZ的维修教程!

网友:
北桥的问题大些,修过一例,是u供电不稳定

网友:
楼主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

我还是新手。。。

一次也是量一块板子,电压也不正常,后来一看才发现,万能表,我没拨到正常的位置上。。。差了那么一点点 !!!!!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板子,是南北桥中间有个控制芯片坏了,应该是个14脚的芯片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板子,是南北桥中间有个控制芯片坏了,应该是个14脚的芯片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型号为 AZ324M-A 的  14脚芯片吗  我换了个 as324-e的 这是个放大器  情况依旧

网友:
主板3,3短路了

网友:
这个  我也没解决  客户 拿走了  哎! 郁闷

网友:
桥有问题!不可能是虚焊

网友:
那个桥啊  南桥还是北桥  客户有拿回来叫我修  妈妈的  哎我现在也不知道修那啊

网友:
我现在发到北京给我老师修去了  等着消息呢

网友:
VID线、或主电源IC的问题

网友:
桥的供电缺少会导致一闪一闪

网友:
关注修好后的结论

网友:
忽高忽低供电不稳,电源管理芯片坏的可能性大。桥挂也会导致电压不稳。

Asus MB上電原理1.1.rar

CPU 電壓設定.zip

K7 power on sequence.rar

P5P800 SE.rar

559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源保护吧 肯定有短路

网友:
我遇到神州915的,和楼主一样的情况,最终也是没搞定。

网友:
弱弱地说一下,我试过电源接头与主板接口接触不良导致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但是开机就这样,与楼主的不同,不知有否帮助。

网友:
这个问题是桥少一组供电,你看看,是不是少了比如待机3。3 还有一组1。5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是桥缺少供电,重点查北桥。

网友:
U座接触不良,U散热不好,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
查下cpu的下管或者与之相连的的接地的二极管,哪些交替导通的部位,没有维修经验,说错了不要怪哦

网友:
看看使不是二极管击穿或者是电感放电回路故障

网友:
我感觉电源应该使好的,在灯灭的时候应该使电源保护,当电流不经过那个支路时就短路解除,关注中楼主修好了说下

网友:
打atx接口看看阻值正常不

网友:
如果是电压都闪 你就要先看看5VDUAL是不是闪的 转5VDUAL的那个管子的偏角的12V是不是闪的 如果偏角的12V都上的话就不用考虑去查什么VCORE 1.5 1.8 1.2  3VSB之类的电压了 把那个12V搞定就OK了 你可以采用断后极的方法修

网友:
我是个新手
看各位老大们说得开心,
小弟在此有个请求......
  谁能好心发个主板上主要电压值的资料
给我
  谢谢了 QQ75491937

网友:
恩,难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