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机器屏闪 时无待机电压,不充电 求助 什么问题?

楼主(2009-12-27):
机器屏闪   时无待机电压,不充电  求助  什么问题?

网友:
主板坏了  建议送到专业维修点维修!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觉得好像不是个专业搞维修的。不过看他的下载次数的话又不像是普通用户。这样的求助帖可能也只有神仙 能切实帮到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