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K431 北桥加焊后,老返修

楼主(2009-12-27):
K431通病,NB虚焊。6100的
改装了各种办法,还把散热片中间加了个长长的铝片,一直延伸到很大

但是一个礼拜以后就返修,,,,
温度在70度以上

再加焊一次,没折了

网友:
换一个,风扇飞常转

网友:
换09版呀,6100的09版很便宜的

网友:
K431纯粹是该仍的机器,全国没人愿意招惹这机器。加焊不行,换主板也不行,听大家说换09版的芯片才是王道。

网友:
也确实是09版芯片才能解决这种问题。建议楼主换个09的吧

网友:
换09版的芯片可以解决返修问题
这个机器我不得不说一下,设计稀烂,北桥的散热片没有连到CPU散热片,降温系统以CPU温度为准,系统闲置的时候CPU风扇根本就不工作,显卡温度会一直上升,而用电脑的时候风扇工作了,空气循环起来显卡的问题就下去了,怎么解决?总不能叫客户在机器闲置的时候让机器自己放电影吧?

网友:
听说最近有改良的芯片,可以换一下试试

网友:
加焊肯定行不通

网友:
最好重植,一般也就多花半个小时,如果最返修那就得多花一个多小时

网友:
老返修很玛法的 ,还是换芯片吧

网友:
换芯片吧,才能根治

网友:
我不敢碰这机器  换主板换了5次 运费贴了200了

网友:
换09版的芯片可以解决返修问题
这个机器我不得不说一下,设计稀烂,北桥的散热片没有连到CPU散热片,降温系统以CPU温度为准,系统闲置的时候CPU风扇根本就不工作,显卡温度会一直上升,而用电脑的时候风扇工作了,空 ...
引用 网友A:

你也发现了。是的厂家设计的缺陷,散热以CPU热了,FAN才开始工作,北桥早已到70度以上了。。

风扇基本都不转,CPU到60度,风扇才转。北桥早已烫手了,,

可是我还以为是控温芯片坏了,。。。。嘿嘿

下面也给厂家用胶布贴住了 ,设计缺陷。。

我已经改了3V电,让风扇常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有卖的啊    好像基地没有哦

网友:
换五次主板?那不得花去两台机器钱了?

网友:
换09版的就可以杜绝返修

网友:
换09版的就可以杜绝返修
引用 网友A:

怎么判断是不是09版的啊?

网友:
要人命,我还刚接了一台,看来先把桥订了再说吧

网友:
老是返修,把时间耗在上面不值的,象这种机子换09版一次性解决问题,一次次的返修人要崩溃的,太麻烦了.

网友:
已经解决

散热片,加大,找人定做了个铜片。温度40度内内了

结论,厂家设计失误。以CPU的温度,启动风扇。风扇还没启动,桥已经70度了

网友:
我现在,自己打造了好多铜片,
专门对付这些通病机器

HP,DV,V系列。我给你们准备好了,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

网友:
其实你就算不换09的,换个全新的旧版的,也可以保证用久点的,只加焊没啥用,这样肯定返的

网友:
今天一台清华同方超率K31的机器机器的液晶屏显示颜色黄黄的,但外接显示器又是好的。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修这个还很少返修的,重值锡珠,风扇清理下,再改常转就OK,它散热是利用风道散热的,让显卡那里作为进风口,风从显卡上的散热片吹过,然后再到CPU那边吹出,可以起到显卡散热的作用,关键是要改长转才行。

网友:
厂家都不知道请些什么人设计的,不是乱搞嘛!!!他们坏我们修 大家一起赚!!!

网友:
别碰这个垃圾,换新料会好点。

网友:
直接diy风扇常转+铜片伺候

网友:
今天让我遇到这垃圾了。BGA加焊,居然芯片坏了。G6100上电容好几个全部对地只有1了。

网友:
估计你温度没弄好吧?

要不就是以前就加焊过

网友:
以后要问楼主定做点散热铜片了

网友:
铜片就能保住不返修?Dell不是出厂就垫了个铜片吗?还不照返不误

网友:
改风扇,叫风扇常转。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重做的嘛,还是加焊的,如果是加焊的,建议重做一下试一试,要是还不好就只能换桥了,
  再就是把风扇处理好

网友:
换个芯片或者把风扇处理一下

网友:
無法貼圖 , 敘述 :第二排字樣 0911A2S 就是09制造的

网友:
加焊好之后进系统吧硬件加速关掉,用软件降温试下

网友:
换09版的会好很多!!!在淘宝网买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