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L1916W求助,插电指示灯不亮,开不了机

楼主(2009-12-27):
测量了12V 5V也有 应该怎么弄?电源管理IC是LD7575PS(由于没有这个换 所以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坏了?)

网友:
我是在网上找的图片 是和我修的这台是一样的

网友:
开关  晶振 数据版供电

网友:
面板的轻触 电源开关 我测了 是正常的
图2上面 5V 12V都是正常的,是不是可以判断电源管理IC      LD7575PS为正常的呢?

网友:
自己再顶一下 希望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有电压输出,而且电压值是正常的,那LD7575就是好的了,,,重点查驱动板吧

网友:
换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换掉全部的滤波电容,看下有无显示;我修好几块都这样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编号是 715g2227-1- 单VGA接口的 哪里可以找到呢?

网友:
这种机子驱动板爱坏,相当不好修

网友:
驱动板也会引起这一故障的.

网友:
晕,12V、5V都有,会是电源芯片坏吗?应该考虑驱动板,重点是MCU吧

网友:
晕菜 我也刚好遇到你这个问题 牌子都一样的宏碁AL1916W  高手说说吧

网友:
代换下面板开关。有时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邹猩猩在么  你那个板R911是多少的电阻我看它怎么像化了似的

网友:
是电源板子上的 还是驱动板子上的?你弄个图上来 我帮你看下

网友:
我只会修主板 没修过这个 也就目检看出这个电阻不对.............好像是XX2

网友:
看你的名字好熟悉 你是不是专做BGA的猩猩啊?

网友:
看你的名字好熟悉 你是不是专做BGA的猩猩啊?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菜鸟呢 不是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