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 请进

楼主(2009-12-27):
修一块杂牌845GV的主板,故障是不跑码  一开机显示00,测CPU主供电:1.4  上CPU为1.7V,   复位:1.37到0V跳变,  PG:1.4V   时钟:0.33V,  测北桥上面的几颗电容分别是:2.5V 1.59V 1.32V     测BIOS 32脚3.3V   22脚1.7V,   AGP供电3.3V,IO型号是:83627HF  请张先生给点思路现在该怎么修啊   谢谢

网友:
先刷个BIOS数据

网友:
哇哈,年轻人哦不懂规矩
老大们都说请勿指名回答问题

网友:
刷 BIOS   加焊北桥

网友:
换几个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