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条件下修复LCD屏

楼主(2009-12-27):
有些白屏或花屏的LCD屏是可以自己修好的........

网友:
"这是LCD与驱动板的接口,这个是热压上去的。如果某些线接触不好就可能出现花屏。我们也可以试试“热压”看能不能恢复。方法很简单:找一把50W的内热式烙铁也就几块钱的事,烧热了,再找一片小号的美工刀片,放在排线上。用烙铁放在刀片上对排线加热(隔着刀片哟),边加热边稍加点压,就这样一排排的做完,运气好的话….哈哈!"
------------------------------------
你倒是写上过程呀!

网友:
这不是什么长久之计    何况自己都说了是碰运气的事

网友:
那样也能行 啊
我看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样的方法,有时修不好坏的地方 有可能把原来好的地方也修开胶了,,,所以这种方法也就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像这种故障的机器,修完就是好了,自己都不知道能用多久,所以修完后再返修,麻烦就大了,

网友:
现在淘宝有一种专门压线的烙铁头,是T型的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用这个修理屏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以吗?要多少money啊?

网友:
工厂压LED排线就用这个,,像电子表,计算机的那种

网友:
那个焊接排线用的,关液晶芯片热压什么事

网友:
其实好多时候真的是碰运气
当然我是菜鸟

网友:
这种办法碰运气试试还是可以的

网友:
以前修BP机时换屏就用这个玩意

网友:
淘宝有一种专门压线的烙铁头,是T型不管用瞎吹

网友:
手上有一块屏线脱了几根(拆的时候大意),一真没办法搞。

网友:
看来我要试试这种方法来看看我的LM150X08花屏了好了我给大家分享

网友:
回9楼的朋友:好不好用是对个人的工艺有很大关系的。操作技术高的,成功的机会就大大的高了。

网友:
支持楼上,真的是无语了,就当我什么也没说,还是换屏吧。

网友:
用这个修理屏线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多少米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