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的A区和D区怎么区分啦

楼主(2009-12-27):
BIOS的A区和D区怎么区分啦,我怎么样才知道BIOS的A区和D区在哪里测试啦,BIOS的第几脚啦

网友:
没明白你要说什么

N卡的ROM与GPU接口是SPI总线,GPU 这边用GPIO8 、9、10定义了三条线路与ROM 通信。
先测GPIO8、9、10三条线路的对地阻抗值,相差不能太大。CS不要忘了,这条线路一般是有上接电阻的,得拆了才能测量准确。

A卡则是由硬件本身决定的.

网友:
喔,我是看了你发的一个资料,我才问的,只是跟你资料中不一样,这里是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