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开机报警四短四声无显示

楼主(2009-12-27):
IBM T60开机报警四短四声无显示 电压都正常,开机电流到0.88 然后慢慢上升电流到0.95,换了安全芯片和BLOS还是一样,请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
看看内存吧.这机子好邪性,上次弄过一个也是内存插了不知道多少次才插好

网友:
内存有没有放都是一样的

网友:
感觉T6 R6报错 挺难搞的。上次遇了一台 内存报错的。 BIOS  H8 安全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板子保护做的太多咯

网友:
IBM 的机器报错有规律的, 内存报错是低沉的 1-3-3-1 就是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安全芯片报错是 比较清脆的4-4-4-4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你仔细听听 然后判断是哪里的问题,有些时候 安全芯片报错 不仅仅是简单的安全芯片坏了  有可能进水断线也会

网友:
报错声音是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但是没进过水 请各位大侠帮忙啊

网友:
IBM的报错一直没搞清楚,学习了

网友:
连续4次4短报警时安全芯片坏了,T60和R60的安全芯片不通用的,

网友:
T60和R60的板子拆开很难分辨了

网友:
应该是安全芯片坏了

网友:
用光驱口的测试卡看看跑什么码?

网友:
安全芯片和BIOS坏

网友:
看样子是安全芯片问题了。昨天遇到R61I,刷了BIOS也没用。最后没解决,今天拿走了

网友:
刷个不带安全芯片的BIOS吧

网友:
这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
滴滴滴滴 4都一样,我以前修过一个HP 的机器,是时钟坏了,是大方块的时钟芯片,你换个看看,不信可以到网上查4声都一样的是什么没过,呵呵。

网友:
补充  不插内存的情况下也会4声,但是IBM不插内存报的不是这个声

网友:
T60 R60 跟以前的不太一样了 应该是BIOS跟安全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刷个不带安全芯片的BIOS,然后把安全芯片摘掉。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