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里的总线供电怎么测量??是由什么提供的??谢谢

楼主(2009-12-27):
请问主板里的总线供电怎么测量??是由什么提供的??谢谢
主板

网友:
很细很密的线,连接桥 CPU的 都是总线,轻轻刮掉漆皮就可以直接测量

网友:
南北桥总线供电在南北桥之间的场管提供 一般是1.5V左右 有些和显卡是同一路供电

网友:
谢谢上面的朋友帮忙

网友:
菜鸟阶级
这样刮的话··断线了不是很麻烦啊···

网友(2010-02-10):
轻轻刮是不会刮坏的, 只是把上面的漆刮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