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K8VT890主板没有声音

楼主(2009-12-27):
各位大哥:小弟这有一块技嘉GA-K8VT890的主板,客户说没有声音,寻思声卡坏了,于是加了个独立声卡,驱动装好后还是没有声音,然后把板子上集成的声卡芯片吹下来,心想:这样在装上独立声卡应该就没有问题了,但是装后傻了,居然还没有声音,真郁闷啊,有谁碰到过这种现象吗?独立声卡都换了N个了,都不行啊!请高手进来帮帮小弟,谢谢啦!

网友:
考虑一下BIOS设置和驱动程序。。。。。。。。

网友:
这个确实没有遇到过,你先确定一下南桥有没问题

网友:
主板bios里面的声卡和游戏端口没有关闭

网友:
首先排除系统和驱动的问题
再刷下BIOS,在BIOS里关闭声卡。
再装PCI声卡,如果还不行那就是南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