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FSP250-50PNA(PF电源)不过电 求助

楼主(2009-12-27):
全汉FSP250-50PNA(PF电源) 正常开着机,220V电短路了一下后机子黑屏,再试电源就不过电了,(打开电源没有烧的痕迹)请部各位高手,这个怎么修啊
黑屏

网友:
220V电短路了一下后机子黑屏,再试电源就不过电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2635-1-1.html
保险丝,整流管……要查的东西多着呐

网友:
你先把主电源开关管前所有的元件检查一下,如果全是好的话,再查辅助电源部分,主要是看有没有5V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