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03WM不通电

楼主(2009-12-27):
按电不上电,换了开关管和一个八脚IC是LD7575PS,,大电容有310多V电压,开关管D极也是310多V,G极无电压0V,,

网友:
电源IC 基本条件满足么 现查这个

网友:
电源IC没有工作,,,,

网友:
最后换了光藕就好了.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换了光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