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NY DSC-P72

楼主(2009-12-27):
朋友拿来一台SONY DSC-P72,其它一切都好,就是快门按下去没有反应,请教中........

网友:
我晕,什么都没查你就这样问,我该如何回答呢?去查查快门的线是否好的。

网友:
老师见笑了,晚上拆开来量一下看,是不是快门排线的问题.

网友:
还有接触点哪里。

网友:
LZ肯定不是做维修的~呵呵~

网友:
我有一间数码相机店开着,本人呢想学学数码相机的维修,维修的业务也在做,不过现在都是外包.不知道那位老师肯带徒弟??

网友:
不知合成科技老师收徒弟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P72拆开来了,发现屏的排线被我那个朋友拆的时候搞断了,快门部分还没有拆开来查,,,先放着,,,这种排线有没有办法处理好?

网友:
说实在的 合成的修数码的技术真不错 有机会跑过去好好学学拆镜头高难度动作
            合成科技是哪里的下次去你那边玩玩

网友:
图片已经上传了,请合成科技老师看看,先谢了

网友:
飞线去 吧 顺便也练练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P72拆开来了,发现屏的排线被我那个朋友拆的时候搞断了,快门部分还没有拆开来查,,,先放着,,,这种排线有没有办法处理好?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断了,和按键部分没有关系,原来你不是说没有问题吗?。。至于是否能接上,就要看你的焊工去到什么程度咯。。我可以接上,你是否能,那我就不好说了。

网友:
原先是好的,被我朋友把这个地方搞断了.我先来练练手,学飞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