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0V3.5A怎么改电压?

楼主(2009-12-27):
改了半天没有成功,特来求教
图上8脚的是LM358
两个3脚的标注的是4A 8K3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DELL

网友:
我试过在在R513并联电阻,但是输出电压无变化,试过增加R510电阻的阻值,结果导致电源无输出
改R509不行跟改R510结果一样无输出

网友:
请问你是怎么打开电源的呢,我有个电源坏了,不知怎样拆开才能不影响外观。

网友:
什么啊。直接用个可以变5v的管子。lm2576 用过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