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无待机

楼主(2009-12-27):
T40  之前故障是开机能正常进系统就是看电影和视频  一卡一卡的 ,    貌似显卡, 在装系统的时候突然掉电了  掉电之后无待机输出  测量MAX1631  22角 15.4V 正常   7和28角无控制电压  23角也无  后检测到TB62501  57角进59角无输出    加焊PM芯片后  待机出现了  按下开关开机后 马上又掉电  之后又无待机   59角又无输出(59角对地阻值387正常)   IBMPM芯片从能加电的板子上换了个  还是无待机  TB62501    MAX1632也换了 还是不行 (确定无虚焊无连焊)  温控芯片附近二极管测量无问题 更换温控芯片也不行   R903  R866电阻都正常   没发现短路的故障 3V  和5V电感对地 165  115 正常

现在故障是:TB62501   59角死不输出  3V和5V电压出不来

网友:
TB62501需要57脚有16V,第2脚EXTPWR电平为低,第55脚温度检测电压低于0.5V才能输出VCC3SW.

网友:
修好了  谢谢各位  57角输入电压不稳定  时有时无  更换413电阻OK

网友:
10欧限流电阻电阻的问题上个月刚修过,坏了电压不到16V,不仔细看就忽略了,郁闷

网友:
一定多注意R413,老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一个不错的经验

网友:
我刚好有一块,,没待机电压,,看了楼上的一测还真是418坏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
R413,学习了,供电不稳定也会这样啊,。。。

网友:
R413的确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