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9-12-27):
15的CRT显示器黑屏,显示器也已经起振,但是G1、G2电压都为零。并且各组电压输出正常,供给高压包的电压也升起来了。就是这个黑屏的问题我现在搞不定了,来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指点我一下。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开机听到高压声了吗?行管C极电压多少?行推动正常吗?G1,G2都是0------应该行扫描电路的问题啊。

网友:
怎么判断是行起振了,起振了为什么没有G2电压

网友:
是行管没有工作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