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GV的特殊故障

楼主(2009-12-27):
昨天客户晚上,目测没有损坏的元器件,上电插卡,一闪即灭,按理是保护或短路,打电源的对地均正常。客户走后,12PIN不接也是一闪就灭。强开机
电压都正常,邪门儿,换CPU、内存,电源还是一样。睡觉,今天起床脑中浮现CPU座的问题,不管,拆白座,AB15已断,旧版拆一换上。开机正常。
但是硬盘接上不转(电机无声),大硬盘数据。地址线正常,SB肯定好的、一般认为SB挂了,连IDE 1PIN为0.12V,正常应为5V,跑线发现与74门电路附近的三极管连接。拆掉5V有,开机硬盘认。换上。

网友:
呵呵。定哦  度磅克斤毫

月饼 -12 严禁发垃圾回复!

网友:
问下楼主AB15是什么东东?什么形状?我也有个G31的板,和楼主情况是一模一样。闪一下就灭了,断12也一样。一直不知道怎么搞。但耐心的开几十次偶尔也能开机并正常使用,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问下楼主AB15是什么东东?什么形状?我也有个G31的板,和楼主情况是一模一样。闪一下就灭了,断12也一样。一直不知道怎么搞。但耐心的开几十次偶尔也能开机并正常使用,这是什么原因?
引用 网友A:

AB15是个甚?

网友:
AB15估计是脚针坐标!

网友(2010-03-05):
厉害!!!!!!!!!这样都被你差到了

网友:
昨天客户晚上,目测没有损坏的元器件,上电插卡,一闪即灭,按理是保护或短路,打电源的对地均正常。客户走后,12PIN不接也是一闪就灭。强开机
电压都正常,邪门儿,换CPU、内存,电源还是一样。睡觉,今天起床脑中 ...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AB15是干嘛的,,

网友:
AB15应该是CPU脚针坐标

网友:
换CPU座这么历害呀,能具体说说怎么换CPU座的吗?

网友:
恭喜楼主, 能够在一觉起来后就想到问题点, 算是思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