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不存东西了

楼主(2009-12-27):
我有块主板,845的   BIOS 不存东西了 !   一开始是电池没电了,我换了块新电池,还是不存!  我判断是BIOS的问题刷一下差不多就会好!高手们认为年?

网友:
看下电池的电压是否进到CMOS了,,,或是更换个芯片。,。。

网友:
好像是BIOS的旁的三极管击穿,损坏电池,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而是主板的问题是BIOS的蕊坏了

网友:
一般CMOS不能保存 BIOS出错的几率比较小

我遇到过很多都能通过以下两种方法解决

第一 换电池座 电池座可能接触不好 换CMOS跳线帽 也是接触的问题

第二  就是CMOS电路中的二极管或双二极管有问题  这个用表是量不到的 只有替换  替换后成功率99%以上

赶紧试下吧

网友:
用表量下 电池旁边的电容有没漏夜 一般不能用表量出来 换一样看看

网友:
楼上真可谓巧修呀,佩服!只是,如果客户是个捣手,难道更改一次BIOS设置便要刷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