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2-27):
我有一台三星ML-1510打印机。打印时纸进三分之二后就不进纸了。。把纸拉出来后,过鼓芯的纸全黑。这是怎么了,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看进纸器是不是有问题了。
如果打印出来纸张不黑
鼓芯黑可以不用管它

网友:
似乎是遇到过的,不过忘记是什么原因了。
先排除一下进纸器的故障,看纸是不是第一下就进去的。
然后再清洁一下侧纸的传感器。
鼓的问题可以先放一下再说。

网友:
鼓芯和纸都黑/。。。而且纸进到三分之一处就会卡住

网友:
谢谢。。。
现在不卡纸了,但是打印出来纸张全黑

网友:
以前在公司遇到过类似的
貌似是鼓没装好
废粉仓 的刮板没装好
会直接出黑纸 鼓芯也是黑的 全黑

网友:
发个效果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