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q 630k 装不起驱动

楼主(2009-12-27):
epson lq 630k  装不起驱动     安装驱动老提示请放入光盘  缺少I388文件     换了很多系统  电脑也换了  打印机数据线也换了     问题依旧   用测试盒测试打印机针    打印机接口可以正常使用   打印出了测试  在官方下载的驱动一样提示少文件    请高手帮我分析下  (已经整好   还是系统的原因    客户自己装了几个不通版本的   我也装了几个系统不行      正在绝望的时候   找了个老版本的系统试   终于可以了   )

网友:
网上下载个驱动试试。
XP下的驱动文件不全

网友:
这要是由于驱动引起的,有的XP版本没有必要的文件。
解决办法至少有两个,一个是装一个版本低一点的XP系统,还有就是去网上下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