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问题

楼主(2009-12-27):
有一个刻录光驱按键按一下弹不出来,不知道哪位高手修过这种,给小弟指导一下,别的功能都是好的

网友:
一般是皮带问题多。拆开看一下皮带有没有老化或是松了

网友:
清理灰尘。

网友:
里面放张旧盘,就好了不过好像对磁头有影响。里面的某些部件老化而电磁铁磁性不降,导致磁性相对增强就卡住了

网友:
我们一般这么修的

第一 齿轮皮带反过来上 或把皮带弄的粗糙一点 使它不会打滑

第二 上盖(对着激光头的地方) 贴一层胶纸

网友:
把里面的灰尘清洗一下再看看皮带松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