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重启起数次才能正常进系统

楼主(2009-12-27):
我有一电脑,每次开机时第一次不显示,重启后显示开机自检界面时在检测硬盘时死机,再重启一次可以检测到硬盘在滚球时死机,只有在重启数次后才可以正常进入系统,硬盘我也是新换的,不知是那里的故障望高手指教。

网友:
电源是旧的吧·呵呵··你换下电源试试··可能是供电不足···或者看看主板的电容有没爆浆的··

网友:
可能是内存的事吧

网友:
电源的电容可能爆了,换下试试

网友:
检测下硬盘,然后换下电源

网友:
先把电容都换了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故障,换一套电源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