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如何打阻值

楼主(2009-12-27):
在维修当中如何打笔记本主板阻值
我用打阻值卡打阻值的时侯发现有些点阻值有相差 有些点阻值是无穷大 晕
板确定是好的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指点

网友:
朋友们发表一下咯 别看看走

网友:
主要量数据线和地址线的对地阻值吧

网友:
就是看两件之间的阻值吧    一般只是量量  看看北桥是否正常   或者是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