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显卡散热片那种白色的胶水叫什么?

楼主(2009-12-27):
就是散热片不用锣丝和塑料扣直接粘上去那种,想买但不知道叫什么,另外还有那些用类似双面胶来粘的,外面哪有卖叫什么名字?谢谢

网友:
硅胶 不是硅脂
凝固的慢,但是凝固了以后挺结实,挺有弹性的
我做了NV的显卡都用硅胶粘2个铜片上去,铜片是显卡风扇鳍片上铰的。好处是导热好,而且结实,再做BGA的时候也不冒烟不变质,2块钱一管

网友:
楼上正解,硅胶,带粘性

网友:
硅胶,粘糊糊的,看起来像白石灰,摸起来很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