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故障求助

楼主(2009-12-27):
一台联想天逸100不定时死机 有时好几天都不死 有时开着不动就死 有时在进度条就死 硬盘检测没问题 内存是固化板子上的 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给个建议啊 谢谢

网友:
台式机的话大概是时钟晶振问题,笔记本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加焊把南桥,我这有款机子,就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看故障象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进水机,难搞啊,

网友:
天逸100A 是什么板子 是不是855GM的 DBM南桥 有电源板和声卡板的?  如果是的话 就是PC卡槽子下面的那个芯片坏了  换了就好  我记不清楚机器什么样子了

网友:
南桥虚的可能性蛮大

网友:
天逸100A 是什么板子 是不是855GM的 DBM南桥 有电源板和声卡板的?  如果是的话 就是PC卡槽子下面的那个芯片坏了  换了就好  我记不清楚机器什么样子了
引用 网友A:

恩 855的芯片 我看看 谢谢了 有结果给大家回复 呵呵

网友:
另外我想请教高压供电接口上有七条线,其中两条电源供电,两条是接地端,还有三条,其中开机有一条有3。2V电压,其余都为0,我想问其余两条是作什么定义的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